楼主(2007-06-05):
安川伺服电机SGMAH--08AAA41,三陵PLC:FX1s加上台达触摸屏:DOP-A57CSTD
用上面的材料实现精确尺位置控制及在触摸屏可显示尺寸。

以上工程如何实现触摸屏显示尺寸与伺服电机位置一致。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问题一言两语很难说清楚,当你的实际位置和伺服给定所走的位置不一致时,你可以试着来补偿一下齿轮间隙来使他门一致

楼主:
如何补偿,请指教,另外,用哪一个指令输出脉冲比较好?如何用PLC接收伺服器的输出脉冲?多谢2楼大哥,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那要看你是要相对位置还是要绝对位置,选其中一个即可,当你给定伺服走的位置和电子尺有偏差时你就可以加减几个脉冲来使其相对应,你要接收伺服的脉冲可以用高速计数器啊,具替问题你要现场摸索

楼主:
谢谢彭师傅指点!

网友B:
加个光栅尺吧.绝对准确!

网友C:
精度要求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