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5):
gp270-lg11-24v

有通用密码或者破解吗?

网友A:
密码有可能揭开,但是没有上传信息。还是没用。自己画好了,美工活。

楼主:
有一台我怀疑是内置电池失效的问题,启动后十几秒,运行正常,然后屏幕左下角出现两行:
C: 1930
D: 1834 ms

其中数值还会不停变化中,屏幕失去响应。
但是看手册,设置时间必须进入offline模式

网友B:
offline密码是通用的,一般是1101,你试一下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试了1101,果然ok
正在焊电池,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C:
传送时看有没有上载信息;
没有的话换一台也没办法搞到程序,只能用对应的配件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