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07-06-05):
电机运行时间在100ms以内,即快速启动后紧接着快速制动。运行过程中最大加速转矩为600Nm,最大功率为5kW。请教各位怎么选择伺服电机的参数,谢谢

网友A:
想要什么牌子的,除了选功率、转矩、转速之外注意参赛还要选择编码器分辨率,闭环控制的话还需要外接接收器等等。

网友B:
600Nm比较大
三菱5KW的没这么大的
要加减速机,速度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