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6):
各位大虾,有点问题想请教一下,18.5KW以下的三相电机如何选择热过载保护器,电机是用来带动离心抽风机的,负载应该不会很大。

网友A:
最大选2倍 最小1.25

台达总代理。   周吉余  13914909601               QQ   383482497

网友B:
风机应属重载,需考虑电机工作环境,环境温度高的话建议选择1.2...

网友C:
一般15KW以上的我都用电机保护器,这样的保护器数字式的好调.

网友D:
JR36----63----36A

网友E(2019-01-08):
可以选电动机保护器,电动机保护器有1-10A.5-50A,10-100A  最大可以做到800A ,可以适合不同功率的电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虾,有点问题想请教一下,18.5KW以下的三相电机如何选择热过载保护器,电机是用来带动离心抽风机的,负载应该不会很大。
个人意见和建议。18.5千瓦风机应该是星角启动了。热继电器选用正泰编号NR2中间值15安左右带微调的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