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难题!!

楼主(2007-06-06):
我在写一个三菱的程序,有一个问题大家帮我解决一下:
根据D0的值来选通M,
D0=0,M0=1
D0=1,M1=1
D0=2,M0=1
……
……
D0=50,M50=1

‘’‘’‘’‘’‘’‘’‘’‘’‘’‘’‘’‘’‘’‘’‘’‘’‘’‘’‘’‘’‘’‘’‘’‘’‘’‘’‘’‘’‘’‘’‘’‘’‘’‘’
如果用以下程序完成太费程序的步数的,不合算,也麻烦
LD= D0 K0
OUT M0
LD= D0 K1
OUT M1
LD= D0 K2
OUT M2
…………
…………
LD= D0 K50
OUT M50
‘’‘’‘’‘’‘’‘’‘’‘’‘’‘’‘’‘’‘’‘’‘’‘’‘’‘’‘’‘’‘’‘’‘’‘’‘’‘’‘’‘’‘’‘’‘’‘’‘’‘’‘’‘’‘’‘’‘’‘’‘’‘’‘’‘’‘’‘’‘’‘’‘’‘’‘’‘’‘’‘’‘’‘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刚才有点中错误,不好意思。

我在写一个三菱的程序,有一个问题大家帮我解决一下:
根据D0的值来选通M,
D0=0,M0=1
D0=1,M1=1
D0=2,M2=1
……
……
D0=50,M50=1

‘’‘’‘’‘’‘’‘’‘’‘’‘’‘’‘’‘’‘’‘’‘’‘’‘’‘’‘’‘’‘’‘’‘’‘’‘’‘’‘’‘’‘’‘’‘’‘’‘’‘’
如果用以下程序完成太费程序的步数的,不合算,也麻烦
LD= D0 K0
OUT M0
LD= D0 K1
OUT M1
LD= D0 K2
OUT M2
…………
…………
LD= D0 K50
OUT M50
‘’‘’‘’‘’‘’‘’‘’‘’‘’‘’‘’‘’‘’‘’‘’‘’‘’‘’‘’‘’‘’‘’‘’‘’‘’‘’‘’‘’‘’‘’‘’‘’‘’‘’‘’‘’‘’‘’‘’‘’‘’‘’‘’‘’‘’‘’‘’‘’‘’‘’‘’‘’‘’‘’‘’‘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我也不会,有答案告诉我。ok
我的:tongqinfeng@163.com

网友B:
Q系列PLC的话,用变址寄存器Z来实现,非常简单。
MOV D0 Z0
AND SM400
OUT M0Z0

好久不用三菱的东西了,指令记不太清了,但这样用Z寄存器来实现是没问题的。

网友C:
有没字可用?对日货不熟!

网友D:
用移位指令。

网友E:
用移位指令,效果还可以

网友F:
建议使用解码,完全满足要求。DECO

网友G:
ld = k0 d0 吧,不是LD = D0 K0 是不是?

网友H:
楼上的,你说的有区别吗

楼主:
楼上的大挪移果然可行,谢谢!已经解决!

楼主:
楼上的乾坤大挪移果然可行,多谢,已经解决问题!

楼主:
楼上的乾坤大挪移果然可行,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