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6):
按RESET听到里面的接触器"啃噔"一响但没有吸上去.有时按RESET会啪一声吸上,故障就消失.用万用表打了主接触器的线圈有电压.这故障怎么处理!!!????急!!!

网友A:
把接触器上接线的常开点处理一下,应该是这个点接触不好

网友B:
我知道
联系13167097141

网友C:
日本的东西不好用,次别买小日本的了

网友D:
安川使用的接触器质量不大好,主要是触点部分密封性不好,灰尘多了触点回接触不好.

网友E(2007-07-31):
用多长时间啊。的检查以后才知道那里毛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