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6):
大家好,我现在做的工程需要用西门子PLC同时控制200个步进电机,要怎么样做方案可以使成本最低。PLC最终都连接到Ethernet上,上位机软件用Wincc。多谢多谢啊

网友A:
推荐的方案:

CPU模板的DP集成端口-------->中继器no.1----------->中继器no.2----------->中继器no.3---------->DP网络终端 (6ES70 CUMC). 此条DP总线可以挂上 124台步进电机!

CP模板(CP342-5或者CP443-5 Ext)---------->中继器no.1----------->中继器no.2---------->DP网络终端 (6ES70 CUMC). 此条DP总线可以挂上 76台步进电机!

电气部件初步预算如下:

a. CPU(S7-300或者S7-400)模板一块.

b. CP模板(CP342-5或者CP443-5 Ext)模板一块.

C. RS485中继器 5件.

d. 6ES70 CUVC驱动器 200套.

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