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 omron cj1m的plc与intouch 通讯?

楼主(2007-06-06):
请教啊:(急!)
怎么把 omron cj1m的plc与intouch 通讯?
请高手不吝赐教! 感激万分!

网友A:
OMRON PLC 和Intouch 通讯,你是要用串口通过hostlink直接和PLC连接还是通过Ethernet,or controller link(OMRON有一种用在PC机上的controller link板卡,把PC机作为一个节点)来连接呢?你这些要搞确定了,然后安装好OMRON的驱动,才可以用的.如果你的节点不多,对速度也要求不是很高,建议你就用串口来做就可以了,其他的成本太高.
INtouch的OMRON驱动主要有
FinsGtWy(Finsgetway)
Omronhl (hostlink)
还有就是OPC
具体这些驱动的配置看相应的手册,一两句是说不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