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数点问题

楼主(2007-06-06):
求助高手: 我在伺服编程中遇到小数点问题.

       伺服电机0.025MM/脉冲,乘以1000,数据转换为25.  速度20MM/S(触摸屏可调) ,求频率20/25,再乘以1000.

                     20除以25等于0.8(十进制), 指令中D200商为零,D201余数为20, 这20要怎样转换,才能和0.8相对应,   为程序所运用?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将速度放大10倍就可以了。
频率200/25*100

楼主:
二楼的师兄, 讲详细点,好吗?谢谢!

网友B:
你就是要求输入的是一个直观的速度值(整数),要转换成小数才能在程序里使用。
先将速度放大100倍(或更大),再将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缩小一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