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6):
我用电脑软件GX DEVELOPER和三菱PLC  A2SHCPU  总是显示不能连接为什么
在GX DEVElOPER只有A系列  没有ANS系列
可是GX DEVELOPER 是三菱全系列软件  我用S -09线   9600波特 是波特不对吗
谢谢在线等待
三菱PLC A2SHCPU是韩国机器上的,是否用韩文版软件

网友A:
软件是支持的;
可能是电缆或设置有问题;

网友B:
我用过PLC和你的型号一样,一开始也连不上.后来换一条原装的红色的那种SC-09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联系我,13510373295.

网友C:
连线 软件都可能有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产的S-09线,GX DEVELOPER软件和FX系列PLC通信正常,和A2SHCPU连不上
,就和没有连接线一样,不知为什么?

网友D(2007-08-11):
软件用英文版的Gpp即可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