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6):
我公司用的是一台PWS3261-TFT。设备供应商没给我原程序,很被动。
我用ADP.6.0版的软件上载程序,但上载下来打不开,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上载完后您需要在文件菜单下运用重建应用程序选项。

楼主:
感谢cvlsam的帮助,我是第一次接触海泰克的触摸屏,现在读是读出来了,但为什么都是乱码?

网友B(2007-07-06):
上载的应该是配方吧。

网友C(2008-11-01):
我也用的是PWS3261的但是 用ADP6。还是打不开 那为大侠有别的版本的软件劳烦您一下
gaozhansheng88@163.com

网友D:
请问:怎么从台达人机上载程序?人机型号:PWS6500T 我用数据线和人机连上后上载时需要输入密码,输入密码后结果没动静,然后说通信超时,这是为什么?

网友E:
打不开的话换个高一点的版本;

网友F:
乱码?  画面程序是繁体的吗?

HITECH不同时期的软件版本不兼容,不知道设计者是怎么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乱码?  画面程序是繁体的吗?

HITECH不同时期的软件版本不兼容,不知道设计者是怎么想的。

因为原先Hitech中的开发人员另起炉灶后,搞了个斯美特,然后用的是Hitech的软件,因此,当斯美特的仿Hitech的PWS1711屏的GD17屏大卖后,Hitech就决心不给人家做嫁衣了~~重新开发ADP6软件。自Hitech改换软件后,斯美特不得已也只能使用自己开发的软件触控大师~~

网友G:
HITECH人机里的程序能上载出来,不过是打不开的,但可以传输到另一个人机(同型号)上用.
我试过好多次,也咨询过罗升公司的技术人员.

网友H(2009-01-16):
我这里的HITECH机型是PWS6600,哪位高人告知怎样上载程序.比如说拔码开关怎样调整,系统里要按哪个地方?  多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这里的HITECH机型是PWS6600,哪位高人告知怎样上载程序.比如说拔码开关怎样调整,系统里要按哪个地方?  多谢!



SW7 進入系統目錄
ON 進入系統目錄
OFF 不進入系統目錄, 直接進入使用者應用程式

进入系统目录就有上载/下载等选项了;

网友I:
HITECH人机里的程序能上载出来,不过是打不开的,但可以传输到另一个人机(同型号)上用.
还可以对同型号屏对拷;

网友J(2009-03-22):
各位大侠,为何HITECH1711人机上载不了,上载完了文件是空的,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K:
以前老版1711STN信号机器的程序如果需要COPY到新机器里面那么新屏型号只能选GD17(斯美特),如果以前1711有源程序但是又不愿意设备重新开孔可以购买新1711,即使1711STNX1,STN X3 或者是STNX5这几款屏,软件也必须使用新软件,可以在罗升网站下载2009版本的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