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6):
请教:我现在是通过FX2N-2DA的扩展模块,来与变频器连接,达到调速控制的,请问:可以不通过模拟量扩展模块来控制变频器吗?

网友A:
2N-485-BD

网友B:
当然可以,可以用一个调节电阻,

网友A:
楼上的好笑啊,难道需要调速的时候,在去手动拉调节电阻?

网友C:
模拟量调速是可以的

网友D:
用通讯方式好了
三菱只需要加个通讯模块
不过台达的PLC本身就带485通讯,这样的话你最少可以省掉三四百的模块钱

网友E:
变频器调速控制方式很多,模拟量、数字量、通信都可以的,用PLC、DCS、微机控制,也可以用电位器、按钮控制。

网友F(2007-08-13):
可用多速模式如16速模式也用晶体管输出的PLC,脉宽调制方式来控制(PWM)来进行无级调速。

网友G:
可以设成多段速;
也可以用RS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