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6):
我单位一动力组 感性负载 ,  线路电流200A 用的是400A的断路器 。 三相电流平衡, 可是400A的断路器(塑料壳式) 三极中的一极发热  电缆线用的是150平方毫米的 接线鼻子换了一次了 可是 断路器总发热 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那位师傅告诉下 谢谢!

网友A:
那就换个开关吧

网友B:
两侧的接线鼻子都换过了么

网友C:
二楼说得对,检查开关才行,可能是断路器的内部有问题了

网友D:
换开关试一试

网友E:
我想如果电流同样的话,端子接线可充分接触?也就是上下线鼻和两个触点。

网友F:
把断路器拆开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内部接点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