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6):
师傅们教教我:
     我是搞机器制造、改造、维修的。大多是用松下FP0来控制。目前只掌握一点顺序控制。由于工作需要,须用FP0-C16T或FP0-C32T控制步进马达。苦于没有资料,不知如何接线?如何编程?麻烦将资料传过来,可以吗?
     恳请师傅们帮忙。
     多谢

网友A:
我有 软件 资料 连线等

楼主:
怎么啦?前辈们都不肯拉小弟一把?

网友B:
接线很简单,脉冲+方向
FP0系列 PLC 和驱动器的线 :FP0 Y0Y2为脉冲 Y1Y3方向,可以控制两组电机,最大速度10000脉冲/S
如果你需要速度快一点可以使用FPG系列PLC 最大脉冲输出200000PULSE/S
驱动器上的其他线自己看说明书接上去就OK
编程和控制伺服的类似.
如果你遇到其他什么问题,和我E-MAIL联系:liujing_mail@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