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问题

楼主(2007-06-06):
冰柜换了压缩机后制冷效果不好.只有一点冰.结不起来.压缩机没有什么问题.那是什么问题?跟毛细管有没有什么关系?QD65,也就是145W的那种压缩机要多长的毛细管才匹配?急!!!!!谢谢!

网友A:
你的“只有一点冰”什么意思呀是上霜不好还是冷冻不好,别误会呀上霜既表面的霜少但温度能达到设定。冷冻不好既达不到设定温度。第一种没问题,若是第二种那要看制冷剂的量够吗?有没有堵呀,要靠观察才能下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