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7):
SINE003系列通用变频器使用一年多,近时有发现开机频率都在10,不管电位器调最大或最小频率都不变,过若干时候,有时又正常了。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参数调乱了呀??先恢复一下出厂值在设一下参数!!如果还不行可能就是变频器有问题了!!!
台达总代理。周吉余    13914909601    QQ:383482497

网友B:
检查频率给定电位器接触是否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频率给定电位器接触是否良好。
   旋转电位器,测量VS端子有0-10v电压变化,但10数字就是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参数调乱了呀??先恢复一下出厂值在设一下参数!!如果还不行可能就是变频器有问题了!!!
台达总代理。周吉余    13914909601    QQ:383482497
   不敢调阿,但有时是正常阿!

网友A: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那肯定有问题!!   这个变频器不是太熟悉!!如果要换台达的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