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气缸的控制

楼主(2007-06-07):
各位大俠:伺服气缸是怎樣控制的,也是靠發脈沖的嗎?可否給我簡單說一下,謝謝!!!

网友A:
黃兄你好:

伺服氣缸的控制方式有幾種:
                                    a)脈衝控制
                                    b)位置控制
                                    c)可编程程序控制

网友B(2007-12-15):
各位大哥:伺服气缸的定位精度有多高!200MM  0。5MM的精度能不能保证?

网友A:
0.02mm的精度都能达到

网友C(2008-03-09):
什么是伺服气缸,气体不是可压缩吗,精度(0.02)靠什么保证

网友D:
伺服气缸?伺服缸?伺服气缸为气动,伺服缸为电动,不一样的驱动,不一样的效果。

网友E:
是伺服电机带动丝杆运行的?

网友F(2008-05-19):
yamaha有一款伺服汽缸,结构是伺服电机加滚轴丝杆,精度0.02mm,有需要了解的请联系lslrobot@126.com

网友G:
YAMAHA伺服电动缸
需要资料可以找我
neverstop@e-co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