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7):
急需输出4~20mA标准电流源的原理图和相关原理说明,请各位帮忙!先谢过了!
  邮箱:ggcjlcoola@163.com
    加急!

网友A:
零点调整电位器上端至电源间的100K电阻换成51K即可?????????????
经测试,改为30K较为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零点调整电位器上端至电源间的100K电阻换成51K即可?????????????
经测试,改为30K较为合适
是的!谢谢!说明你是真正做了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