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7):
做为一个女孩子我对电气控制非常感兴趣,公司里有一个旧的三菱PLC,我很想看看里面的程序,如何能调出来呢?
谢谢各位,请指教。

网友A:
电脑、软件、电缆

楼主:
是FX1N-60MR型号的,有电脑、软件、电线后具体的操作步骤呢?很容易吗?

网友B:
没用过FX1N的,不知道是不是和2N的一样,直接上载

网友B:
我也是刚搞自动化控制,现在在上海,如果有什么问题希望可以帮到你.我的邮箱是yp@hyperion-at.com.用的最多的是FX2NPLC.

网友C:
电缆型号SC-09,FX系列通用,软件GX-v8.19,HOHO,这样就行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D(2007-08-13):
可能有密码保护,所以联接后用解密程序读出密码,再联。

网友E:
用手编器FX-20P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