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8):
三菱E540-1.5KW变频器外部端口能不能设定点动功能啊 .请求~~~

网友A:
只能在操作面板上上用点动功能
没有接线端子的

网友B(2010-09-19):
可以吧。我们厂的机器用松下FP2系列PLC,安川变频器控制的。一个按钮启动,一个点动按钮。好像可以通过PLC实现点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