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问题,

楼主(2007-06-08):
风叶在没电那时的状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插上电之后风叶很紧,线圈发热,电容也没有问题.这样的话是不是线圈缺相造成的???谢谢!!!!刚上手,不是很懂,,,

网友A:
电容起动的都是单相电机,不存在单相,若电容是好的,就是工作绕组损坏。

楼主:
还有点不明.工作绕组损坏的话怎么线圈还发热

网友B:
如果没猜错的话是耐磨套的问题(轴承),看看转子铁芯的两端有没有塑料套有没有磨短,若磨短的话,转子就会在两轴承间来回窜动,用手转动很轻松,但如果通电后磁场会把转子向一边推,这样转子就不在锭子中心位,电流增大线圈发热,转动也会沉重。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猜错的话是耐磨套的问题(轴承),看看转子铁芯的两端有没有塑料套有没有磨短,若磨短的话,转子就会在两轴承间来回窜动,用手转动很轻松,但如果通电后磁场会把转子向一边推,这样转子就不在锭子中心位,电流增大线圈发热,转动也会沉重。仅供参考!
支持!!!

网友D:
磁偏吸,绕组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磁偏吸,绕组坏了

老大   你的知识面真是广啊,几乎每个帖子都能看见你的身影

网友F:
我觉的是轴承过紧摩擦造成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猜错的话是耐磨套的问题(轴承),看看转子铁芯的两端有没有塑料套有没有磨短,若磨短的话,转子就会在两轴承间来回窜动,用手转动很轻松,但如果通电后磁场会把转子向一边推,这样转子就不在锭子中心位,电流增大线圈发热,转动也会沉重。仅供参考!
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H:
吸油圈损坏了,轴承和套长期干摩擦造成的你说的现象。换个吸油圈加强润滑就好了

网友D:
不管楼主说的是单相的还是3相的,没通电时风也能转,通电后用手转不动,是磁偏吸,绕组坏

网友I:
楼上说得对

网友J:
这是哪个朝代的事,一个人超生全村结扎,太邪门了——哈哈

网友K:
学习了
同意12楼的

网友L:
买个新的就好了啊!

网友M(2007-09-18):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猜错的话是耐磨套的问题(轴承),看看转子铁芯的两端有没有塑料套有没有磨短,若磨短的话,转子就会在两轴承间来回窜动,用手转动很轻松,但如果通电后磁场会把转子向一边推,这样转子就不在锭子中心位,电流增大线圈发热,转动也会沉重。仅供参考!
同意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还有点不明.工作绕组损坏的话怎么线圈还发热

网友O:
这个毛病我也遇到过,机械方面没查到毛病,怀疑绕组有问题。也没查到具体烧坏地方。只好重新换电机了。不过我怎么查怎么感觉问题应该是在机械方面。请楼主在仔细检修下。找到故障点修好后,告诉我们。

网友P(2008-06-29):
轴承或轴磨损。

网友Q:
應該先測一下繞組的阻值是否正常吧.然後再看其它地方有沒有什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