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8):
请问大家一个小问题,char在C51 中的长度是多大啊?我定义了一个数组:
     unsigned  char  str[128];  就报错说: 地址空间溢出?

请问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问题不是char的长度,是你的数组的长度,你没有定义数组的位置,像128个字节你应该定义存储到程序存储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是char的长度,是你的数组的长度,你没有定义数组的位置,像128个字节你应该定义存储到程序存储器中

我是想从存储器24c02中取出数据放到一个数组中,比如unsigned  char  str[],最大能放多少个数据呢?

网友A:
最大能取多少这要看你选用的单片机型号和你程序中使用的其他数据的多少来定,试一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