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8):
把软件安装好了以后,新建一个工程,选FX系列的CPU,然后选FX2N系列的PLC,选择梯形图模式,为什么点确定以后,却告诉我创建或打开工程失败呢?我郁闷了,我换了别的CPU和PLC以后,都不行。
大家帮帮我啊,我刚开始学,就遇到这个打击。。。。。。。

网友A:
问题出在您如何安装这个软件的,这个软件需要先安装运行环境然后才能安装。

网友B:
既然软件已装上,说明环境也装好了
如果环境没装,后面的软件根本就不能装
这个问题我以前在客户处见过,正版原装软件在客户电脑上装了,出现你的问题,在我的电脑上试装后就没问题的
换个其它的电脑试下,可能是你的电脑系统有问题

网友C:
安装DEVELORPER 7 要求:
1.首先安装:Qss-Support/Envmel目/录下的Setup.exe即运行环境
2.然后再安装Qss-Support/目录下的Setup.exe即DEVELORPER 7软件。
不知道安装DEVELORPER 8是不是也这样 要求。

网友D:
有时候是你的软件不行 我遇到过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