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8):
给一个DZ47空气开关一个时间继电器一组电源触点两个延时断开触点两个延时闭合触点两个公共触点共八个触点;一个220V16安的接触器
要求:
闭合空开后,接触器闭合到设置时间后自行断开,同时时间继电器不再带电

在工作遇见的一个问题,百思而不得解.不知各位有无办法,谢谢!

网友A:
请说清楚一点,你就说有多少材料吧,什么叫一组电源触点?

网友A:
一组公共触点是什么意思,是接触器的还是延时继电器的?

楼主:
时间继电器一个,接触器一个,DZ47一个若干导线

楼主:
该时间继电器上有八个接点,两个电源用的,两个接点是公共端,两个延时断开接点,两个延时闭合接点.
公共端是连接延时断开接点和延时闭合接点的.

网友B:
时间继电器不可能不带电吧???要闭合DZ47一定时间后自行断开就很简单,但牙断开后时间继电器不带电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