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8):
额定电流为100A的发电机,带60A的负载,那么还有40A哪去了?

网友A:
这样说可能你就明白了: 你本来可以举得起80KG,但你现在只举了50KG,还有30KG没有了? 应该明白了吧,不过我讲的不一定对,高手在下面呢

网友B:
呵呵,“先生伢子”妙答。

网友C:
蜈蚣补点就行.几乏

网友D:
额定80,是指该发电机最大能达到80A的电流。这个时候需要的转矩为T1
当外部放在不大的时候,输出40A,这个时候需要的转矩是T2.
你会发现T1>T2.

网友E:
好笑,滑稽

网友F:
你的肚子可以装5斤水,喝7去上医院,喝3斤其实是正好,你难道还要再来2斤把肚子撑的圆圆的不行吗!!!

网友G:
这种问题外行人一看就矇了...........................同例如下
哥三个去喝酒,最后算帐时一共25元。三人一人出十块,给了三十块钱,然后一人找回一块钱。剩两块钱不够分就给小姐当小费了。结完帐,三人一算不对劲啊。一人出十块。又一人找回一块。那就是一个人出9块。三九27。加上给小姐的2块。是29块。那还剩一块钱哪去了?

你能回答吗?哈哈...........

楼主(2007-07-12):
真的类同吗?

楼主:
虽然是个很幼稚的问题
但是.....
呵呵
的确还是不乏高人

网友H(2013-05-24):
如果一安算一个人的话,那就是六十个人在干活,另外四十个人去喝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