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8):
写给刚学习单片机的(我的原创)

网友:
针对单片机的初学者来说,尤其是没有实际经验的学生。昨天我翻开了大学时的《电路》《数模电子技术》和《自控原理》,发现理论性太强,离实际远一些。

现在结合我的开发板简单介绍一下其电路原理:

首先,普通的MCS-51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DC5V,(一些新型的单片机为3.3V或1.8V)。所以一块电路板必须有电源部分,或是外部供电,或是电池供电。此开发板采用的DC9V的电源适配器(实际是变压器+整流电路),如何将9V变成5V呢,这里采用了线性稳压模块LM7805(LM表示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产品),7805通常将8~15V(数据手册上标的是7V~20V)的电压稳定到5V输出。注意LM7805的前后都要加滤波电容,此开发板加的是电解电容,耐压值要在实际电压的2倍左右为宜,容值要比7805数据手册上标的大一些为好。

接下来就是单片机系统,以及一些外围电路了。先讲一下电阻吧,常用的是色环电阻和贴片电阻。由于贴片电阻在成本、生产工艺及可靠性方面的优越性远远高于色环电阻,所以绝大部分电子产品使用贴片电阻。贴片电阻最常用的是0805尺寸的电阻,另外(1206,0603的也比较常用)。电阻的值如何识别呢,色环电阻的就不说了,学校里一般都学过,再说现在用的也比较少了。贴片电阻的值是非常好读取。

例如:电阻上标102,前两位表示值,后一位表示10的几次方,然后相乘。也就是10乘10的2次方=1000欧,即1K。同样103位10K,472为4.7K。100位10欧。相信大家可以明白了吧。

先写到这里吧,有时间继续……

刚做的开发板(我觉得很好!)

网友:
所有硬件和程序全部原创,都是从项目中总结出来,并结合自己的入门经验设计。

所以这个开发板一次设计成功,没有改过板子……件接口:
1:89C51系列单片机( ISP 单片机,可直接通过串口烧录更新程序,不用编程器)
2:4 Key + 1Key(int0) 共5个按键
3:2x8字LED数码管。
5:4单LED发光二极管
6:RS232接口(可调试通信程序)
7:RS485接口(可接入485总线)
8:EEROM 24C32(练习IIC总线的使用,和数据存储器的使用,容量是24C01的32倍)
9:蜂鸣器。
10:配DC9V电源(避免初学者使用USB口烧坏主板)
11:温度传感器DS18B20(一线器件的使用,高精度温度传感器的使用)
12:LCD1602液晶屏(蓝屏的,没听电视广告说嘛:蓝瓶的——三精制药)

软件实验:
从最简单的建立KEIL工程,最简单的单片机程序开始
以上所有的实验都有。所有的基础实验配有C语言和汇编语言。高级程序用C语言编写。
价格160元
本开发板优点:用到了比较值钱的器件,都是本人在项目开发中用到的元件,而且程序丰富,结构合理,免费升级,不断增加新程序,3个技术群和QQ号码技术支持!最大的优点是价格便宜!
还有QQ在线技术支持呢
QQ:50501160(可以看产品图片)
QQ群:38210966(这个群刚刚开通,另外两个技术群已满)
应用领域:
1:学习
2:51项目开发
3:工业控制
4:其它

光盘资料:

前言
编者寄语(作者写给初学者的话)
第一章
单片机入门资料
KEILC入门资料
常用数据手册datasheet
第二章
2.1 本实验板原理图,PCB板图(均为PDF格式)
2.2 基础实验
2.2.1  初学者第一个单片机程序(C语言和汇编程序)
2.2.2  流水灯(C语言和汇编程序)
2.2.3  蜂鸣器实验(C语言和汇编程序)
2.2.4  单个数码管(C语言和汇编程序)
2.2.5  动态数码管实验(C语言和汇编程序)
2.2.6  按键实验(C语言和汇编程序)
2.2.7  外部中断实验(C语言和汇编程序)
2.2.8  定时器实验(C语言和汇编程序)
2.3 高级实验
2.3.1  00-59秒计时器(C语言)
2.3.2  24CXX存储器(24C01-24C16的程序,24C32-24C1024的程序,C语言)
2.3.3  液晶LCD1602(C语言)
2.3.4  温度传感器DS18B20(C语言)
2.3.5  RS232通信(C语言)
2.3.6  RS485通信(C语言)
2.3.7  上电时的综合程序(C语言)
第三章
常用工具软件

楼主:
http://www.ednchina.com/blog/ahai0306
我的博客里有开发板的最新情况和一些学习资料。

网友A:
原来是广告!!!!

楼主:
就算是广告也不错的

楼主:
价格160元 ,
http://www.ednchina.com/blog/ahai0306
不断更新中,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