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9):
断路器DZ47-63N,和DZ47-63AD,中的N和AD是什么意思(9:16:27)

楼主:
快来回答,不要沉底

楼主:
信老师呢,,快来,不要沉底

网友A:
DZ47-63N
额定电流  63A
脱扣电流   1、3、6、10、16、20、25、32、40、50、63A

DZ47-63AD
额定电流  40A
脱扣电流  1、3、6、10、16、20、25、32、40A

楼主:
信老师,DZ47-100N,DZ47-100AD,有什么区别,,还有,B,C,D型脱扣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B:
N是普通照明用,AD是电机控制用,它们的脱扣电流曲线不同.
B,C,D型的区别在于瞬时脱扣电流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