啤双端端子机制作

楼主(2007-06-09):
不知哪位高手设计过电源线材加工的啤双端端子机呢,我正在搞这个项目,大家有兴趣的来聊哈,使用的步进三轴控制器﹐一軸送線﹐一軸收線﹐一軸做切線剝線的復合動作﹐另外加機械手抓線收線功能﹐現正在調試中

网友A:
应该很简单。

楼主:
回樓上的﹐也是簡單﹐但我是頭一次做這三軸控制的設備﹐所以只能邊調邊試﹐現在也調得差不多了﹐基本動作和精度也可以達到了﹐也放下心來了

网友A:
用的是什么PLC,什么模块?

楼主:
我是用一个三轴控制器,它本身有I/O口的,就没有用PLC了

网友A:
习惯用繁体字,你是台湾OR香港的?
用工控PC控制么?我只弄过PLC

楼主:
呵呵,楼上有点意思,是我们公司是香港的,所以用繁体字

网友B(2007-08-02):
你的整个过程,可以和我们一起分响你的成果吗?我想在你的调试过程中,学习,学习.你的技术是否要保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整个过程,可以和我们一起分响你的成果吗?我想在你的调试过程中,学习,学习.你的技术是否要保密呢?
技术不保密,但思路就各有各的不同了,我的是照自已思路进行设计,达到设计目标是我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