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被炸

楼主(2007-06-09):
请教各位,变频器可控硅被炸是怎么回事,炸了3次,叫厂家过来修了两次,没用半个小时就又炸了。

网友A:
一、参数设置有问题!
二、驱动电路有问题!
三、模块散热问题没有处理好!
四、变频器主电源输出有故障(可能性小)!

网友B:
应该是散热问题.

网友C:
提个问题,请楼主给予确认。变频器的可控硅?是变频器的输入侧(整流回馈侧)?还是输出侧(逆变侧)?

楼主:
这个我也不懂,后来换了电容,电路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