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9):
用CX-Programmer7.0 在电脑连上CPU之后,可以用自动在线来读取程序,但是不能用正常的从PLC备份,和程序恢复到PLC。写程序的时候DIP开关设置好象要重新设置的。

那位大虾有C200H-LK201-V1的DIP设置开关具体介绍,或正确的PLC程序上传和下载的CX-Programmer7.0设置。

麻烦QQ54493778
本人在此感谢大家:)!

网友A:
C200H 没必要用7.0了 5.0就足够了

网友B(2007-07-22):
你能自动在线就说明你的设置没有错误.你自动在线的时候你可以下载设置看看,就知道了,不能备份可能是你的PLC让写程式的人设置了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