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9):
请高手指点:我在用S7-200 CPU224XPCN 编自由口通信程序时,就只用了RCV指令,但运行完后,上位机发送的数据PLC也收到了,用STEP7WIN4.0查看PLC信息时却报告我同时使用了RCV和XMT指令,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因为“STEP7WIN4.0”和PLC之间的通讯被自由口当作收发都有,并且没有处理。

楼主:
请问这种报错如果不处理,会对我的自由口通讯产生影响吗?

网友B(2007-09-05):
你可以使用Modbus协议通讯,无需自己编写PLC的通信程序
并且稳定可靠;

西门子modbu通信DLL支持VB、VC、Delphi一次注册终身使用
可任意随你的应用程序分发,你只需按实际地址调用
DLL函数就能实现上位机与PLC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