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wnload出错

楼主(2007-06-09):
请教各位大侠,我在使用Siemens PLC出现问题.在DOWNLOAD至PLC时老是提示编译错误,错误号82.在Main的Network1,line1.我主程序第一行只是LD SM0.1而已,后来尝试屏换掉第一条语句.无论是什么都说编译出错,请教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Siemens 224XP CN

step7 Micro/win SP4.

网友A:
对于国产的200PLC,您需要保证您的编程软件版本不低于4.0 SP3,并且软件的界面语言必须设置成中文。
在您软件的OPtions中设置界面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