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9):
请教控制变压器容量是怎么计算的啊?
现在我有一自动控制电路,交流接触器电压是36V的,有CJX1-45接触器3只,CJX1-9接触器18只,(其中在正常工作时有一只CJX1-45长期吸合,另随着工作的需要有1只CJX1-45加上2至5只CJX1-9同时吸合,请教380/36V的控制变压器应选多大的容量?

楼主:
可我用了150VA的有时接触器还是吸合不可靠,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吸合不可靠并不一定是变压器容量小,检查一下输出电压36V正常吗?

网友B:
距离不能太远

网友C:
你应该选用200~250VA的控制变压器,否则.接触器启动不稳定,有时会出现接触器吸合不上和乱跳现象.还有,如果采用共用零线的话,最少选用2.5的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控制变压器容量是怎么计算的啊?
现在我有一自动控制电路,交流接触器电压是36V的,有CJX1-45接触器3只,CJX1-9接触器18只,(其中在正常工作时有一只CJX1-45长期吸合,另随着工作的需要有1只CJX1-45加上2至5只CJX1-9同时吸合,请教380/36V的控制变压器应选多大的容量?

请问信老师,您这个100VA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00VA即可.

请问信老师,您这个100VA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选用200~250VA的控制变压器,否则.接触器启动不稳定,有时会出现接触器吸合不上和乱跳现象.还有,如果采用共用零线的话,最少选用2.5的线.

麻烦请位,您这个200~250VA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