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9):
因为工作的关系,公司要求我要懂一些变频器的原理和一些基本的维修技术和参数设置,现在了解到我公司用的是施耐德的ATV31和Altivar71这2种变频器,想和有用过这种变频器的朋友请教请教:
1:我听同事讲过,要使变频器工作,需要2个信号:一是频率信号和一个起停信号,我想问一下,这个频率信号是不是我们将参数设置好后,变频器一通电就具备了这个信号,只需要另一个起停信号,它就能工作了?

网友A(2007-07-25):
频率如果固定的可以用参数设定,如果不固定那就不能用参数定,要用外部信号调节,启停信号如果是一个方向的就可以用参数设定,两个运动方向就要采用外部端子控制的。

网友A:
我们是专做施耐德变频器技术服务的,如遇到变频器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交流,知识是共享的.

网友B(2008-12-07):
我的变频器是ATV31HU75N4A,在使用过程中,有时老出现OCF报警,不知是不是SET下的ITH没有设置好,还是DRC下的ncr没有设置好?请能给予帮助,谢谢!
w我的邮箱是jhon_sino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