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9):
请问 :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在零线和A相装有隔离变压器在出线侧A相和零线是220V,那么零线和B相之间是多少付电压呢?为什么?

网友A:
动动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150----200

网友C:
出线侧零线与大地绝缘理想的话,应该测不出电压,

网友B:
出线侧零线与大地绝缘理想的话,--------------
   有电容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