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

楼主(2007-06-10):
各位大侠,小弟是初学,刚刚接触到PLC控制,想请教个问题,PLC内部的时间及日期可以读出来,如何去调整它?谢谢

网友A:
可以
看什么PLC了

楼主:
谢谢,我用的是三菱FX2N-64MR,如何改呢?

网友B:
我是个搞化学的,看到介绍,PLC具有可开发的功能,因此求助:解决化学实验中A与B两种流体混合比例随时间变化的控制问题。望大家介绍可以实现这一功能的PLC具体型号和控制伺服(或步进)马达的正反转切换动作的外围设备(最简化)?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谢谢!

网友C:
楼上的,你这个工程好像与我现在做的这个差不多,可以互相交流。QQ294989242

网友D:
FX2N的可以改;
时间存于D8013~D8019;

网友E:
有专门对时间的指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FX2N的可以改;
时间存于D8013~D8019;
谢谢,我知道它在那儿,但是不知道用手持式编程器如何修改,谢谢你给告诉我

网友F:
用软件修改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