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0):
目前有一触摸屏,型号GP250-BGM1-24V ,现在想找个编程软件,试试连接到触摸屏看看,使用的软件为GP_soft_v701,现在想请教以下各位,连接电缆应使用什么型号的,我这边有一电缆,但总是讲连接不上。想知道是不是连接电缆不对,如不对应使用什么型号的连接电缆!

谢谢各位!

网友A:
ra232你试以下吧,要是屏有网线端口,可以直接用网线连接,RS232是9针转SP2的,市面价格大概在300左右

网友B:
这个软件是连不上的
里面根本没有这个型号的屏

网友C:
GP与电脑通用的电缆型号为:GPW-CB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