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编程电缆问题

楼主(2007-06-10):
请问
USB-SC09-FX
USB-SC09-FX ISO
USB-SC09
USB-SC09 ISO
四种编程电缆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USB-SC09-FX : USB接口三菱FX2N/FX0N/FX1S/FX1N/FX0S编程电缆(带指示灯)
USB-SC09-FX ISO :USB接口三菱FX2N/FX0N/FX1S/FX1N/FX0S编程电缆(带光电隔离、指示灯)
USB-SC09 :USB接口三菱FX、A系列PLC编程电缆(带指示灯)
USB-SC09 ISO:USB接口三菱FX、A系列PLC编程电缆(带光电隔离、指示灯)
由以上可以看出:带ISO的电缆就是带光电隔离的,带FX的就是只能对FX系列进行编程的电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