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6-10):
急救~~
  有那为大哥知道怎样判断单相电机的主副绕组,小弟在这先谢了

网友A:
一般的单相电机主绕组直流电阻小,副绕组电阻大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对于有正反转的单相电动机,如洗衣机电机,两个绕组互为主付。
从接线上看,主绕组直接接电源,付绕组通过启动电容或其他启动装置接入电源

网友C:
学一招,呵...

网友D:
原来如此。我也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