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1):
     [我如何改贴图中红线圈注区内的数值大小和哪个"十"字符号的大小?"十"叫什么名称?
     有时画图要压缩空间可"十"太大,相互挤在一起,我想把它改小点可不知如何做,请专家帮助,谢谢.

楼主:
要命!!!不好意思,我的图没贴上,不知如何贴上.

楼主:
我把图贴上了.

楼主:
哪位高手帮忙。。。。。。
谢谢了!

网友A(2008-01-29):
那是参考,你在页面设置中可以改位置。在“设置”下的“文本符号默认值”可改大小。或者,把接触器的元件信息中有“有参考”不勾选。

楼主(2008-03-28):
谢谢!如何操作更改呀,我还是不太清楚。位置是可以改的,大小怎么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