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现成的程序

楼主(2007-06-11):
现成的程序
主要有时钟液晶1602显示,计数液晶1602显示.数码管输出要改显示部分
交通等控制程序.74HC137译码器试验程序.24C01读写程序.
长度控制.有1:设定值,实际值页面,2:设定值参数归零页面3:产量:产量归零页面4:选择参数页面.   功能
齐.可以直接开发成产品.   运行时设定值与实际值比较后输出控制信号.产量同时加一.为ST7920控制中
文液晶12864或12232显示.
中文液晶12232显示的自动控制液压设备程序.5个输入口.10个输出口.其中8个为138译码输出.二个独
立输出,二个外部中断按键.一个复位按键.九个点阵按键.有控制源程序

四路定时控制程序.89C2051控制, 四路TIP127输出,四路输入,全为光电隔离.四个按键设定每段定时时间.输入触发后倒计时.至设定值走完显示第二段时间,如此循环

自行车公里计程序,四位数码管显示,内部100毫米一个脉冲计算,到0.1公里开始显示.
即分   100MM  1000MM  (1M) 10M  BM  KM  SKM  BKM 位 串行存储器存储数据. 可改成计数器或其他程序

等大量其它程序
交流13775061792    czha1@yahoo.com.cn    江苏常州

楼主:
[讨论]
最近将完成12232 1602 12864 320240等液晶全部设计在一起的开发板,方便于调试液晶.
有320240控制源程序的大虾希望留下资料.谢谢.      有时间做好了上传文件和源程序

楼主:
12864程序,控制器ST7920

     RS      EQU   P1.7
     RW      EQU   P1.6
     E       EQU   P1.5
     PSB     EQU   P0.7
     RST     EQU   P0.6
     COM     EQU   20H
     DAT     EQU   21H
     ORG  0000H
     LJMP    DISP
     ORG  0040H
DISP: CLR     PSB
     MOV  SP,#60H
     LCALL   DELAY
     SETB    PSB     ;将PSB置1,通信方式为8位数据并口
     LCALL   DELAY
     MOV     COM,#30H ;功能设置---8BIT控制界面,基本指令集
     ACALL   WRI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LCALL   DELAY   ;延迟39uS
     MOV COM,#0DH    ;显示打开,光标关,反白显示关
     ACALL WRI
     LCALL   DELAY   ;延迟39uS
     MOV  COM,#01H   ;清除屏幕显示,将DDRAM的地址计数器归零
     ACALL   WRI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LCALL   DELAY   ;延迟39uS
     MOV COM,#06H    ;DDRAM的地址计数器(AC)加1
     ACALL   WRI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LCALL   DELAY    ;延迟39uS
DISPLAY5A:
     MOV     R2,#64   ;DDRAM地址记数器设为最大值
     MOV     R1,#38H
     MOV   COM,#85H   ;DD RAM 地址-----0000000
     ACALL   WRI
     MOV     DAT,R1
     ACALL   WRD     ;写入第二字节数据
     LCALL   DELAY1
     LCALL   D1MM
DISPLAY5:
     MOV  R2,#2      ;DDRAM地址记数器设为最大值
     MOV  R1,#0EFH
     MOV COM,#80H
     ACALL   WRI
     MOV DAT,#0CB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SHUN
     MOV   R1,#0D3H
     MOV   COM,#81H
     ACALL   WRI
     MOV  DAT,#0D7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ZHI
     MOV  R1,#0BBH
     MOV COM,#82H
     ACALL WRI
     MOV   DAT,#0D4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YUE
     MOV R1,#0F8H
     MOV COM,#83H
     ACALL   WRI
     MOV DAT,#0B1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BIN
     MOV R1,#0DFH
     MOV COM,#84H
     ACALL   WRI
     MOV DAT,#0D5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ZHE
     MOV R1,#0FAH
     MOV COM,#85H
     ACALL   WRI
     MOV DAT,#0B9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GOU
     MOV R1,#0AEH
     MOV COM,#86H
     ACALL   WRI
     MOV DAT,#0D6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ZHI
     MOV R1,#0F3H
     MOV COM,#87H
     ACALL   WRI
     MOV DAT,#0B4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DA
     MOV R1,#0C2H
     MOV COM,#90H
     ACALL   WRI
     MOV DAT,#0CA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SHI
     MOV   R1,#0C0H
     MOV COM,#91H
     ACALL   WRI
     MOV DAT,#0CB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SI
     MOV R1,#0FAH
     MOV COM,#92H
     ACALL   WRI
     MOV DAT,#0C9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SHEN
     MOV R1,#0AEH
     MOV COM,#93H
     ACALL   WRI
     MOV DAT,#0D6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ZI
     MOV R1,#0D8H
     MOV COM,#94H
     ACALL   WRI
     MOV DAT,#0B5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DI
     MOV R1,#0E6H
     MOV COM,#95H
     ACALL   WRI
     MOV DAT,#0B4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CHUN
     MOV R1,#0F6H
     MOV COM,#96H
     ACALL   WRI
     MOV DAT,#0CD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WAN
     MOV R1,#0AEH
     MOV COM,#97H
     ACALL   WRI
     MOV DAT,#0D6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ZHI
     MOV R1,#0C0H
     MOV COM,#88H
     ACALL   WRI
     MOV DAT,#0B5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DAO
     MOV R1,#0BBH
     MOV COM,#89H
     ACALL   WRI
     MOV DAT,#0B2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BO
     MOV R1,#0C9H
     MOV COM,#8AH
     ACALL   WRI
     MOV DAT,#0BF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KE
     MOV R1,#0BBH
     MOV COM,#8BH
     ACALL   WRI
     MOV DAT,#0B2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BO
     MOV R1,#0ECH
     MOV COM,#8CH
     ACALL   WRI
     MOV DAT,#0B2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CAO
     MOV R1,#0B2H
     MOV COM,#8DH
     ACALL   WRI
     MOV DAT,#0D2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YIE
     LCALL D1MM
     LCALL D1MM
DISPLAY6:
     MOV  R2,#2      ;DDRAM地址记数器设为最大值
     MOV  R1,#0EEH
     MOV COM,#80H
     ACALL   WRI
     MOV DAT,#0C9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SHEN
     MOV   R1,#0DAH
     MOV   COM,#81H
     ACALL   WRI
     MOV  DAT,#0DB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ZHEN
     MOV  R1,#0C0H
     MOV COM,#82H
     ACALL WRI
     MOV   DAT,#0C3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MEI
     MOV R1,#0D3H
     MOV COM,#83H
     ACALL   WRI
     MOV DAT,#0CA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SHI
     MOV R1,#0BAH
     MOV COM,#84H
     ACALL   WRI
     MOV DAT,#0D2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YEI
     MOV R1,#0A7H
     MOV COM,#85H
     ACALL   WRI
     MOV DAT,#0BE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JIN
     MOV R1,#0A3H
     MOV COM,#86H
     ACALL   WRI
     MOV DAT,#0B3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CHANG
     MOV R1,#0DDH
     MOV COM,#87H
     ACALL   WRI
     MOV DAT,#0D6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ZHOU
     MOV R1,#0DCH
     MOV COM,#90H
     ACALL   WRI
     MOV DAT,#0D7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ZHONG
     MOV   R1,#0FAH
     MOV COM,#91H
     ACALL   WRI
     MOV DAT,#0B4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DIAN
     MOV R1,#0EDH
     MOV COM,#92H
     ACALL   WRI
     MOV DAT,#0C0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LI
     MOV R1,#0D2H
     MOV COM,#93H
     ACALL   WRI
     MOV DAT,#0CE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WE
     MOV R1,#0C7H
     MOV COM,#94H
     ACALL   WRI
     MOV DAT,#0C3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MEN
     MOV R1,#0BBH
     MOV COM,#95H
     ACALL   WRI
     MOV DAT,#0D2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YI
     MOV R1,#0F0H
     MOV COM,#96H
     ACALL   WRI
     MOV DAT,#0C6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QI
     MOV R1,#0B4H
     MOV COM,#97H
     ACALL   WRI
     MOV DAT,#0C0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LIAN
     MOV R1,#0F6H
     MOV COM,#88H
     ACALL   WRI
     MOV DAT,#0D7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ZHOU
     MOV R1,#0BAH
     MOV COM,#89H
     ACALL   WRI
     MOV DAT,#0D2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YEI
     MOV R1,#0A7H
     MOV COM,#8AH
     ACALL   WRI
     MOV DAT,#0BE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JIN
     MOV R1,#0D4H
     MOV COM,#8BH
     ACALL   WRI
     MOV DAT,#0CF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XIAN
     MOV R1,#0BEH
     MOV COM,#8CH
     ACALL   WRI
     MOV DAT,#0CA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SHI
     LCALL D1MM
     LCALL D1MM
     LJMP DISP
WRI:  PUSH    ACC
     CLR     RS
     SETB    RW
WRI1: MOV     P2,#0FFH
     SETB    E
     MOV     A,P2
     CLR     E
     JB      ACC.7,WRI1
     CLR     RW
     MOV     P2,COM
     SETB    E
     CLR     E
     POP     ACC
     RET
;*********************以上是写指令子程序
WRD:  PUSH    ACC
     CLR     RS
     SETB    RW
WRD1: MOV     P2,#0FFH
     SETB    E
     MOV     A,P2
     CLR     E
     JB      ACC.7,WRD1
     SETB    RS
     CLR     RW
     MOV     P2,DAT
     SETB    E
     CLR     E
     POP     ACC
      RET
D1MM:  MOV  R5,#0FFH
DMM:    DEC  R5
       LCALL DELAY
CJNE R5,#00H,DMM
RET
DELAY:  MOV  R7,#0FFH
DELAY4: MOV  R6,#00FH
LOOP2:  DJNZ R6,LOOP2
       DJNZ    R7,DELAY4
       RET
DELAY1: MOV     R4,#08H
DELAY11:MOV     R7,#0FFH
DELAY41:MOV  R6,#0FFH
       DJNZ R6,$
       DJNZ    R7,DELAY41
       DJNZ    R4,DELAY11
       RET
       END

楼主:
设定0_99次循环.用于化工混料.等一下传具体资料

     SDG  EQU 50H
     SDS  EQU 51H
     SJG  EQU 52H
     SJS  EQU 53H
     JAO  BIT P3.2
     JIE  BIT P3.7
     YX   BIT P3.5
     XW   BIT P1.6
     QDK  BIT P1.0
     SDA  BIT P3.4
     SCL  BIT P3.3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 SETB JAO
     SETB JIE
     MOV  SJG,#00H
     MOV  SJS,#00H
     MOV  A,#01H
     ACALL RD24
     MOV  SDG,A
     MOV  A,#02H
     ACALL RD24
     MOV  SDS,A
     ACALL XS
LOOP: JB JAO,LOP
     ACALL D1
     JB JAO,LOP
     AJMP JA
LOP:  AJMP JCJE
JA:   MOV A,SDG
     INC A
     MOV SDG,A
     CJNE A,#0AH,XA
     MOV SDG,#00H
     MOV A,SDS
     INC A
     MOV SDS,A
     CJNE A,#0AH,XA
     MOV SDS,#00H
XA:   ACALL XS
     MOV A,#01H
     MOV B,SDG
     ACALL WT24
     MOV A,#02H
     MOV B,SDS
     ACALL WT24
     AJMP LOOP
JCJE: JB JIE,JCXH
     ACALL D1
     JB JIE,JCXH
     LJMP JE
JCXH: AJMP CXH
JE:   MOV A,SDG
     CJNE A,#00H,JI
     MOV SDG,#09H
     MOV A,SDS
     CJNE A,#00H,JII
     MOV SDS,#09H
     AJMP XS1
JI:   DEC A
     MOV SDG,A
     AJMP XS1
JII:  DEC A
     MOV SDS,A
XS1:  ACALL XS
     MOV A,#01H
     MOV B,SDG
     ACALL WT24
     MOV A,#02H
     MOV B,SDS
     ACALL WT24
CXH:  JB YX,FHLP
     ACALL D1
     JB YX,FHLP
     AJMP XH1
FHLP: AJMP LOOP
XH1:  ACALL XS2
     CLR  QDK
     ACALL D1
     SETB QDK
XH1A: JB   XW,XH1A
     ACALL D11
     JB   XW,XH1A
     MOV  A,SJG
     INC  A
     MOV  SJG,A
     CJNE A,#0AH,JX
     MOV  SJG,#00H
     MOV  A,SJS
     INC  A
     MOV  SJS,A
JX:   MOV  A,SJS
     CJNE A,SDS,JX1
     MOV  A,SJG
     CJNE A,SDG,JX1
     NOP
     MOV SJG,#00H
     MOV SJS,#00H
     ACALL XS3
     AJMP CXH
JX1:  ACALL XS2
JXA1: JNB  XW,JXA1
     ACALL D1
     JNB  XW,JXA1
     AJMP XH1
RD24: PUSH ACC
     SETB SDA
     CLR SCL
     LCALL STAR
     MOV A,#0A0H
     LCALL SHIFT
     LCALL ACK
     POP ACC
     LCALL SHIFT
     LCALL ACK
     ACALL STAR
     MOV A,#0A1H
     LCALL SHIFT
     LCALL ACK
     SETB SDA
     MOV R7,#08H
     CLR A
     SETB SDA
RD0:  RL A
     SETB SCL
     MOV C,SDA
     MOV ACC.0,C
     CLR SCL
     DJNZ R7,RD0
     NOP
     RET
WT24: PUSH ACC
     SETB SDA
     CLR SCL
     LCALL STAR
     MOV A,#0A0H
     LCALL SHIFT
     LCALL ACK
     POP ACC
     LCALL SHIFT
     LCALL ACK
     MOV A,B
     LCALL SHIFT
     LCALL ACK
     LCALL STOP
     LCALL DEL
     RET
STAR: CLR SDA
     LCALL DEL
     SETB SDA
     LCALL DEL
     SETB SCL
     CLR SDA
     LCALL DEL
     CLR SCL
     RET
STOP: CLR SDA
     LCALL DEL
     SETB SCL
     LCALL DEL
     SETB SDA
     RET
ACK:  SETB SCL
     LCALL DEL
     CLR SCL
     RET
SHIFT: MOV R7,#08H
SH01:  RLC A
     MOV SDA,C
     SETB SCL
     LCALL DEL
     CLR SCL
     DJNZ R7,SH01
     RET
XS:   MOV A,#3FH
     MOV SBUF,A
     LCALL TD
     MOV A,SDS
     LCALL CB
     MOV SBUF,A
     LCALL TD
     MOV A,SDG
     LCALL CB
     MOV SBUF,A
     LCALL TD
     RET
XS2:  MOV SBUF,#40H
     ACALL TD
     MOV A,SJS
     ACALL CB
     MOV SBUF,A
     ACALL TD
     MOV A,SJG
     ACALL CB
     MOV SBUF,A
     ACALL TD
     RET
XS3:  MOV SBUF,#40H
     ACALL TD
     ACALL DEL
     MOV SBUF,#40H
     ACALL TD
     ACALL DEL
     MOV SBUF,#40H
     ACALL TD
     RET
CB: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RET
TD:   JBC TI,TD
     CLR TI
     RET
D1:   MOV R3,#0FFH
F3:   MOV R2,#0F0H
F2:   DJNZ R2,F2
     DJNZ R3,F3
     RET
D11:  MOV R3,#0FFH
FR:   MOV R2,#10H
ET:   DJNZ R2,ET
     DJNZ R3,FR
     RET
DEL:  MOV R1,#02H
FA:   MOV R3,#0FFH
F1:   DJNZ R3,F1
     DJNZ R1,FA
     RET
     ORG 0600H
TAB:  DB 3FH,06H,5BH,4FH,66H
     DB 6DH,7DH,07H,7FH,6FH
     END

楼主:
带锁存的三八译码器74HC137测试程序
       G1   BIT  P0.0
       G2   BIT  P0.1
       PBA  BIT  P0.5
       PBB  BIT  P0.4
       PBC  BIT  P0.3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   SETB P3.2
       SETB P3.3
       SETB PBA
       SETB PBB
       SETB PBC     ;1
XSA: CLR  P1.0
ACALL D11
SETB P1.0
CLR  P1.1
ACALL D11
SETB P1.1
LOP:    JB   P3.2,XSA
       ACALL D1
       JB   P3.2,XSA
       LCALL K138
ACALL D11
       LCALL S138
LOPA:   JB   P3.3,LOPA
       ACALL D1
       JB   P3.3,LOPA
       SETB PBA
       CLR  PBB
       CLR  PBC    ;2
LOPB:   JB   P3.2,LOPB
       ACALL D1
       JB   P3.2,LOPB
       LCALL K138
       ACALL D11
       LCALL S138
LOPC:   JB   P3.3,LOPC
       ACALL D1
       JB   P3.3,LOPC
       CLR   PBA
       SETB  PBB
       CLR   PBC    ;3
LOPD:   JB   P3.2,LOPD
       ACALL D1
       JB   P3.2,LOPD
       LCALL K138
ACALL D11
       LCALL S138
LOPE:   JB   P3.3,LOPE
       ACALL D1
       JB   P3.3,LOPE
       SETB  PBA
       SETB  PBB
       CLR   PBC    ;4
LOPF:   JB   P3.2,LOPF
       ACALL D1
       JB   P3.2,LOPF
       LCALL K138
ACALL D11
       LCALL S138
LOPG:   JB   P3.3,LOPG
       ACALL D1
       JB   P3.3,LOPG
       SETB PBC
       CLR  PBB
       CLR  PBA     ;5
LOPH:   JB   P3.2,LOPH
       ACALL D1
       JB   P3.2,LOPH
       LCALL K138
ACALL D11
       LCALL S138
LOPI:   JB   P3.3,LOPI
       ACALL D1
       JB   P3.3,LOPI
       CLR  PBB
       SETB PBA
       SETB PBC    ;6
LOPJ:   JB   P3.2,LOPJ
       ACALL D1
       JB   P3.2,LOPJ
       LCALL K138
ACALL D11
       LCALL S138
LOPK:   JB   P3.3,LOPK
       ACALL D1
       JB   P3.3,LOPK
       SETB PBB
       SETB PBC
       CLR  PBA   ;7
LOPL:   JB   P3.2,LOPL
       ACALL D1
       JB   P3.2,LOPL
       LCALL K138
ACALL D11
       LCALL S138
LOPM:   JB   P3.3,LOPM
       ACALL D1
       JB   P3.3,LOPM
       SETB PBA
       SETB PBB
       SETB PBC  ;8
LOPN:   JB   P3.2,LOPN
       ACALL D1
       JB   P3.2,LOPN
       LCALL K138
ACALL D11
       LCALL S138
LOPO:   JB   P3.3,LOPO
       ACALL D1
       JB   P3.3,LOPO
       NOP
       NOP
       LJMP MAIN
K138:   SETB G1
       SETB P1.0
       CLR  G2
CLR  P1.1
       RET
S138:   SETB G1
       CLR  P1.0
       SETB G2
SETB P1.1
       RET
D1:     MOV  R1,#0FH
D2:     MOV  R2,#08H
D3:     DJNZ R2,D3
       DJNZ R1,D2
       RET
D11:    MOV  R3,#0F8H
KK:     ACALL D1
DJNZ  R3,KK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