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缆问题

楼主(2007-06-11):
我厂一条6KV高压电缆,有5公里长,直接地埋过去的,中间有许多接头,两年了一直没能投入使用,日前发现部分电缆有进水现象,好象是施工时损伤的,于是对电缆做了试验,绝缘电阻有两相还可以,都是1000兆欧以上,但有一相很低,直流耐压试验前是40,试验后是200,不知道是否有问题;直流耐压打到3万,泄漏比较大,三相都是90左右;
电缆是否还能用?因为太长了,造价太高,至少有几百万,更换不大现实,因此很苦恼,不知如何做,电缆的试验数据有没有规定,是否已经超了,施工单位害怕承担责任,拒绝施工,很痛苦,请大家指点!!!!!!!!!!!!!!!!!!!!!!

网友A:
直流耐压打到3万,泄漏比较大,三相都是90左右;
不应该打这么高应该最高是1。5万
电缆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B:
电缆应该可以使用,注意定期作试验

网友C:
不保险,建议把接头全拆开,分段测,去掉有问题的那几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