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1):
现有一套油浴温控设备,控温范围是0--120度,设备正常开机时控温表头应该是显示室温,然后逐渐升温,直至设定温度。可是现在开机后,表头显示60多度,加热管开始加热,可表头温度不升反降,由60多度向下变化,请问,能否判断是温度传感器损坏???传感器是热敏电阻材料。

网友A:
如果说你的传感器是PT100.那你去测一下他的输出电阻.他的100度标准输出电阻为138.5欧.你把输出的电阻记下,再去查下表就OK了

网友B:
对照表,查输出。呵呵!

网友C(2008-07-15):
正确判断一下传感器的类型,一般温控的用的是正温度系数的。传感器是PT100.那你去测一下他的输出电阻.对照分度号表。

网友D:
我传个表给你吧   把你的邮箱发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