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plc程序

楼主(2007-06-11):
因为做毕业设计 刚接触这个方面很多东西都不明白 请教一个程序
控制回路要求满足以下要求 1 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排气温度实时显示。超高压报警  2增压机进气压力。排气压力的实时显示。超高压报警 3 润滑油压力。温度。冷却水温度实时显示。超高低报警4 压缩机主电机 水泵电机 冷却封扇电机  注油泵电机的正常起停控制以及过载停机  5变频器手动自动调节
..................................................................................................................因为是刚做氮气4级压缩机设计  图纸都做好了 就是不会做控制程序 希望有会的大虾帮忙.......或者给我一个大概的思路就好   谢谢

网友A:
您的这类问题很难给出一个答案来,您准备采用什么来显示?HMI?组态软件?PLC型号?多少路IO,您这些啥信息都没有的,您的电气图纸如何做好的???

楼主:
...
晕了 忘记了  用plc控制方式  选用s7-200xp  cpu 数字量输出模块一快 i/o模块EM231 EM235各一快 因为刚接触有些东西还弄不明白  因为我主要是做图纸部分 控制部分不是主要的 但是我尽量要做的好一些   上传一个txt格式的 地址分配列表 还需要什么能说下吗 帮帮忙  或者给我一点建议 提示都好
数字量地址分配表
名称                                     plc地址                               状态              备注
01压缩机自停信号                           i0.0                                   nc               输入
02压缩机启动信号                           i0.1                                   nc               输入
03压缩机停止信号                           i0.2                                  nc               输入
04主机故障信号                             i0.3                                  nc               输入
05注油器故障                               i0.4                                   nc               输入
06变频器运行                               i0.5                                  nc               输入
07远程启动                                 i0.6                                  nc               输入
08远程停止                                 i0.7                                   nc               输入
09试灯                                     i1.0                                   nc               输入
10复位                                     i1.1                                   nc               输入
11水泵故障                                 i1.2                                  nc               输入
12风扇故障                                 i1.3                                  nc               输入
13变频器起/停控制                          Q0.0                                                   输出KA1
14水泵起/停控制                            Q0.1                                                   输出KA2
15风扇起/停控制                            Q0.2                                                   输出KA3
16注油器起/停控制                          Q0.3                                                   输出KA4
17主机运行                                 Q0.4                                                   输出KA5
18进气压超高报警                           Q0.5                                                   输出LD5
19排气压超高报警                           Q0.6                                                   输出LD6
20润滑油压力偏低                           Q0.7                                                   输出LD12
21润滑油温度超高                           Q1.0                                                   输出LD13
22冷却水温度超高                           Q1.1                                                   输出LD14
23一级排温超高                             Q2.0                                                   输出LD8
24二级排温超高                             Q2.1                                                   输出LD9
25三级排温超高                             Q2.2                                                   输出LD10
26四级排温超高                             Q2.3                                                   输出LD11
27变频器故障                               Q2.4                                                   输出LD15
28注油器故障                               Q2.5                                                   输出LD19
29水泵故障                                 Q2.6                                                   输出LD17
30风扇故障                                 Q2.7                                                   输出LD18

模拟量地址分配表
01进气压力                                 AIW0                                                 输入信号
024级排气压力                              AIW2                                                 输入信号
03润滑油压力                               AIW14                                                 输入信号
04一级排气温度                             AIW4                                                 输入信号
05二级排气温度                             AIW6                                                 输入信号
06三级排气温度                             AIW6                                                 输入信号
07四级排气温度                             AIW10                                                 输入信号
08润滑油温度                               AIW12                                                输入信号
09冷却水温度                               AIW14                                                输入信号
10变频器输出控制                           AIW0                                                 输入信号

楼主:
数字量地址分配表
名称                       plc地址                  状态              备注
01压缩机自停信号           i0.0                       nc               输入
02压缩机启动信号           i0.1                       nc               输入
03压缩机                   i0.2                       nc               输入
04主机故障                 i0.3                       nc               输入
05注油器故障               i0.4                       nc               输入
06变频器运行               i0.5                       nc               输入
07远程启动                 i0.6                       nc               输入
08远程停止                 i0.7                       nc               输入
09试灯                     i1.0                       nc               输入
10复位                     i1.1                       nc               输入
11水泵故障                 i1.2                       nc               输入
12风扇故障                 i1.3                       nc               输入
13变频器起/停控制          Q0.0                                        输出KA1
14水泵起/停控制            Q0.1                                        输出KA2
15风扇起/停控制            Q0.2                                        输出KA3
16注油器起/停控制          Q0.3                                        输出KA4
17主机运行                 Q0.4                                        输出KA5
18进气压超高报警           Q0.5                                        输出LD5
19排气压超高报警           Q0.6                                        输出LD6
20润滑油压力偏低           Q0.7                                        输出LD12
21润滑油温度超高           Q1.0                                        输出LD13
22冷却水温度超高           Q1.1                                        输出LD14
23一级排温超高             Q2.0                                        输出LD8
24二级排温超高             Q2.1                                        输出LD9
25三级排温超高             Q2.2                                        输出LD10
26四级排温超高             Q2.3                                        输出LD15
28注油器故障               Q2.5                                        输出LD19
29水泵故障                 Q2.6                                        输出LD17
30风扇故障                 Q2.7                                        输出LD18

模拟量地址分配表
01进气压力                AIW0                                         输入信号
024级排气压力             AIW2                                         输入信号
03润滑油压力              AIW14                                        输入信号
04一级排气温度            AIW4                                         输入信号
05二级排气温度            AIW6                                         输入信号
06三级排气温度            AIW6                                         输入信号
07四级排气温度            AIW10                                        输入信号
08润滑油温度              AIW12                                        输入信号
09冷却水温度              AIW14                                        输入信号
10变频器输出控制          AIW0                                         输入信号

楼主:
还需要什么东西啊  我在往上打............我的目的不是要你们帮我做设计 主要是想要一个大概的思路 和方法......因为是刚接触的东西 很多都不明白 请各位大虾不吝帮助 呵呵

楼主:
我的QQ 46137929   有高手帮忙加我 谢谢了下午2——5点都在的

网友A:
呵呵,一块235能取那么多输入AI吗?

楼主:
数字量输出模块一快 i/o模块EM231 EM235各一块   232  和235  不够吗 这个我不太懂啊 所以要请教你们 ...晕忽忽...

网友A:
一块235模块只能处理4路模拟量输入。

楼主:
那郁闷了  那你看我的上面的要求 需要怎么做才好 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您需要至少2块235模块
整个程序并不复杂
将模拟量读取后,存放入V区,然后使用比较语句进行比较输出就可以

楼主:
润滑油温度超高(低)报警
---------------------------------------------------------------------
LD     First_Scan_On               // 首次扫描周期 SM0.1=1
MOVD   +0, VD196                   // 清除 VW196 和 VW198.
MOVW   +16, VW250                  // 再VW250中装入1C数字量=16
MOVW   +4000, VW252                // 0C偏置量=4000.
MOVW   +850, VW260                 // 温度高限为85C
MOVW   +0, VW262                   // 温度低限为0C.
MOVW   +20000, AQW0                // Io输出数=20000
---------------------------------------------------------------------
LD     Always_On                   // SM0.0总为1
MOVW   AIW4, VW200                 // 把测量温度数字量装入VW200
-I     VW252, VW200                // 减去0C偏置量
DIV    VW250, VD198                // 除以1C数字量
MUL    +10, VD196                  // 余数乘以10
DIV    VW250, VD196                // 10*余数/16=一位小数点的数
MOVW   VW198, VW160                // 保存一位小数点的数,即温度小数值*10
MOVW   +0, VW198                   // 删除VW198中的值
MUL    +10, VD198                  // 温度整数值乘以10
+I     VW160, VW200                // 温度整数值*10+温度小数值*10
MOVW   VW200, VW116                // 传送结果到VW116以供显示
S      V12.7, 1                    // 显示信息1的使能位V10.7=1
---------------------------------------------------------------------
LDW>=  VW200, VW260                // 如果温度超过高限
=      V12.6                       // 则显示信息2的使能位V10.6=1
R      Q1.0, 1                     // 报警
MOVW   VW260, VW136                // VW136里的高限供信息2显示

---------------------------------------------------------------------
LDW<=  VW200, VW262                // 如果温度低于低限
=      V12.5                       // 则显示信息3的使能位V10.5=1
S      Q1.0, 1                     // 报警,即输出端Q0.0=1
MOVW   VW262, VW156                // VW156里的低限共信息3显示
---------------------------------------------------------------------
上面的是一个照搬的温度高低报警程序 请问有没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