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1):
win2000/xp忘记密码的方法之三----修改密码的小程序

还有一种想法就是用一个修改密码的小程序来替换系统启动的必要程序,然后系统启动时就会替换密码,随后把被替换的程序在还原就行了。当然首先你还是要能够访问系统分区,来替换随系统启动的程序。

替换系统启动的必要程序的一种方法是我写的一个清除administrator密码的小程序(cleanpwd),他所作的就是把administrator密码清空。使用方法如下:
(2).用法
1) 用双系统或者启动盘或者挂到别的系统上,如果是ntfs分区其他系统或启动盘要能读写ntfs分区,把windows安装目录下的system32\svchost.exe改名svchost.bak.exe备份,把cleanpwd.exe拷贝成svchost.exe。

2) 启动该系统,就把administrator的密码清空了,可以直接登陆。

3) 把svchost.bak.exe 恢复就行了。(如果使用替换的是svchost,最好再启动rpc服务)

(3).为什么选用svchost.exe而不是其他程序。
每个windows2000系统都有这几个进程,
system(kernel executive and kernel)
smss(session manager)
csrss(win32 subsystem)
winlogon(logon process)
services(service control manager)
lsass(local security authentication server )

如果任何一个被杀掉或者出错,系统将重新启动。不过在lsass启动之前你不能修改密码,所以不能选用这几个程序。

另外系统中一般还有以下一些程序:
svchost.exe(remote procedure call (rpc) 还有其他一些服务)
wbem\winmgmt.exe(windows management umentation)
mstask.exe(task scheduler)
regsvc.exe(remote registry service)

可能还有其他服务程序,你可能禁止了除rpc之外的其他服务,但不会禁止rpc,否则系统工作就不正常了。所以我选择了svchost,如果你知道其他服务会自动启动,你也可以选择它。
当然如果系统安装了杀毒软件的话,你替换杀毒软件也可以,因为一般杀毒软件都会在系统启动是启动杀毒防火墙来杀毒的。

删除广告部分,保留此贴

网友A:
小豬辛苦了,向小猪致敬!

网友B:
呵,不用的,刚好看到了而已,你们先到到一样会处理的。

不算是完全的广告贴吧,修改了一下

网友B:
对了,ID可以修改呀?你的都变成大写字母了,不是看这两只老鼠,偶还以为是新人呢。

网友C:
ID不能修改~  耗子的ID怎么变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