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1):
win2000/xp忘记密码的方法之三----替换文件

就是把%systemroot%\system32\logon.scr替换为cmd.exe或者explorer.exe,然后在系统登陆处等待,过一会,系统就会去运行logon.scr这个屏保,因为你替换了这个屏保文件,所以实际上运行的是cmd.exe或者explorer.exe,并且是localsystem权限,于是你可以随便了,最简单的就是在cmd.exe里运行net user administrator "",成功后管理员密码也被清空了,关闭cmd或者explorer就可以用空口令登陆了。
其实这种方法和上边的那种思路是一致的。

保留此贴,但删除广告部分.

网友A:
小豬辛苦了,向小猪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