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1):
s300 数字量输入模块指示灯亮,外部也有输入,
但在SETP7中输入信号(I点),却始终现是“0”。

以前一直运行都没有问题呀,
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
如何解决?
试过存储器复位

网友A:
是不是通道的问题,可以换个通道试试

网友B:
输入灯亮不一定代表PLC的 I/O 卡没问题呀,估计是你的卡坏了,换一块
我们公司的PLC 经常有这样的问题,都是卡坏了

楼主:
哦 谢谢大家回复
换了个通道就好了

但是问题出在哪里现在还没有明白

网友C:
我从现场带回来的数字量模块倒出现这样的问题,各个点的指示灯是好的,但是在Step 7中用变量表监视的时候发现,不管外部有没有输入,该点常“True",我判断是点坏掉了,不知道有人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