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1):
各位前辈请告诉我有关超声波流量计的工作原理,检测方法以及其优点缺点等等相关的资料信息!!!!!!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留下邮箱给你发资料

网友A:
检测方式大多是时差法,在管子上下绑定两个传感器,然后根据时差测量流量,优点:安装简单,不用截管,可以多点测量!缺点:精度不够高!

网友B:
http://www.shequ.shejis.com/ZK_BBS/Dispbbs.asp?ID=399041
这有一个超声波流量计原理的文章。

楼主:
我的邮箱tx_m@163.com

网友C:
超声波流量计的设计,不妨试试TDC-GP2,大大节省了开发成本。
德国ACAM专利产品TDC-GP2时间间隔测量芯片

TDC-GP2 是ACAM 公司通用TDC 系列的新一代产
品。它具有更高的精度和更小的封装,尤其适合于低成
本的工业应用领域。GP2 具有高速脉冲发生器,停止信
号使能,温度测量和时钟控制等功能,这些特殊功能模
块使得它尤其适合于超声波流量测量和热量测量方面的
应用。
QFN5-32
测量范围1
双通道,典型分辨率可达50ps rms
测量范围0——1.8us
间隔脉冲对分辨能力为15ns,每个通道可进行4 次
采样
可测量4 次采样中任意2 个采样之间的时间间隔
输入信号可以选择上升沿/下降沿单独触发,或者上升
沿和下降沿同时触发
停止信号使能窗口可提供准确的stop 使能
测量范围2
单通道,典型分辨率可达50ps rms
测量范围500ns——4ms
间隔脉冲对分辨能力为两个校准时钟周期,可进行3
次采样
输入信号可以选择上升沿/下降沿单独触发,或者上升
沿和下降沿同时触发
3 次采样中分别由三个去噪声窗口过滤
TDC-GP2完全适用于时间、相位、频率和被动传感器件的测量,其测量具有高精度、短时间、低功耗的优点。主要应用于:
距离测量
流量测量
激光技术
温度测量
称量技术
高能物理

如有需要详细信息请联系我,我的联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