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寿命

楼主(2007-06-11):
请问:变频器的寿命是多少?

网友A:
理论寿命只能作参考。俗话说:"人牢物牢",变频器实际使用寿命跟使用环境条件、日常维护有很大的关系。如我企业1994年使用的变频器,到现在未出过故障的也有,但坏过的也有(极少数)。
      厂家建议的零部件更换时间是:
   冷却风扇3年,
  滤波电容器5年,
  印刷电路板上的铝电解7年,
  熔断器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