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流计算

楼主(2007-06-11):
正弦三相380V,三角形连接,三相负载不平衡,其中两相并联3个9KW的电阻丝,另一相并联2个9KW,求各相电流。

网友A:
I1=I2=3*9/0.38=71A    I3=2*9/0.38=47A

楼主:
请问是怎么计算的,能不考虑三相负载不平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1=I2=3*9/0.38=71A    I3=2*9/0.38=47A
这是相电流,应该求出线电流。合成一下。

楼主:
我们老大说,一个123A,另外两个103A,我还是不知道具体过程应该怎么算,大虾们指点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老大说,一个123A,另外两个103A,我还是不知道具体过程应该怎么算,大虾们指点一下

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老大说,一个123A,另外两个103A,我还是不知道具体过程应该怎么算,大虾们指点一下

网友C(2008-08-18):
如何计算出来的?我看不懂,请指教?我的邮箱是:jisong1101@126.com